楼主(2005-06-15):
本人是学电气的,可是对电气又不太感兴趣,不过现在工作了还是彻底的干了这一行,只可惜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所以现在真的是菜的不能菜,好多人看了我都以为我是还上学的一个小丫头,都不相信我是搞电气的上班一族,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是电气设计的,干了这一行还真是让人头疼,所以我好想各位同行朋友们帮帮我,有问题问大家要多多帮忙呀。

网友A:
什么 时候都不可分断.
相互学习.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提的太笼统,叫人不好回答。
你这里问的中性线,是指的变压器出来的干线,还是指的配电柜出来的支线?这两者之间的要求是不同的。干线中的中性线是不许断开的,支线的中性线可以断开,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和相线一起分断。

网友C:
什么时候也不能断,否则你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除非你的三相负债是平衡的《好象希望不大》

网友D:
变压器的中心点是保证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电位中心点不偏移,如变压器中心点断了三相火线对地没有220V电压,试电笔都不能用了,当一相相电压接地另两相相电压将上升380V,家用电器全部烧坏!(如当三相完全平衡时中点电流为零时零线断开也是没事的)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对不起大家了。
我说的其实是断路器选型的时候,有2,3,4极断路器,4极断路器是不是三相加N都有脱扣器呀,那中性线不可分断的时候断路器极数还能选4极吗?
像SONGLK的回复一样,N线分断的时候必须是和三相一起断开吧。

网友E:
2,3,4极断路器不存在你说的问题,N线分断的时候是和三相一起断开的。

网友F:
你拆开看一下,n线是不断开的。

网友G:
只有4极的是断开的,但它们是同时断的

网友H:
三楼说得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