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5-06-15):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压力表到了10000psi后,PLC中监控的信号却没到,要等一下才能到,模拟信号到达PLC应该很快吧。这个延时是不是不正常,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明白。哪位大哥大姐能帮我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模拟信号有要一段时间处理后才能形成数字信号。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时间大概多长时间。

楼主:
大概都有好几秒吧,我想如果要处理的话最多也只要几百毫秒吧,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吧
而且我的模拟信号与变频器和PLC是串联的,变频器和PLC信号一致

网友B:
你所说的模拟信号串联是怎么回事?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楼主:
因为我要把4~20mA的模拟信号同时传给变频器和PLC,所以把它们串联了起来,我觉得不太像这里的问题吧

网友C(2005-07-21):
想问一下,如果压力表到10000PSI之后,而PLC一直采不到值,会不会是因为干扰的问题?需不需要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急啊!

网友D:
程序问题,缩短PLC的采样时间和扫描周期。

网友E:
我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F:
10000psi?变送器的量程是多少?

这种信号串连最要不得,省了一个隔离器的钱,故障多多!

网友G:
可能是两个问题引起的,1,一般PLC的模拟量有一个采样平均值,即你得到的值可能是12次采样的平均值,这就与采样时间有很大关系。2,你的压力表是2线还是4线?但不管是那种,都不应该是串联采集信号的,这样两个都不准了,你需要安装一个信号分配器。
开关量才会使用并联的方法采集信号的,串联好像没什么地方用的吧!?

网友H:
模拟采集用实时采集,加一个变送器分二路,一路供PLC一路供变频器

网友I:
我从事工控3年多了,也接触过不少检测仪表。但模拟量串起来用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电路原理来说也是不可行的。

楼主:
我们以前一直都这么用的,没有出现过问题。就是这一次,两个子程序,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程序中也找不到什么毛病。现在又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