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小弟刚刚学习plc,不知道三菱plc如何接5位的数显管,是不是有专门的接数显管的模块呀。
大虾们请不吝赐教,说的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公司有生产PLC数码管显示人机,到 www.lintron.com.cn 有详细资料.

网友B:
用七段译码指令,显示的D的值,不过要40个输出点,才能显示5位。

网友C:
用7段数显管,用PLC的7个输出点控制,比如说输出2时,

                                       1

                                6               2

                                         7
                                5               3

                                        4
6,1,2,7,3,4点亮,数显最好用共阴级的.

网友D:
4楼错的

网友E:
输出点连接编码器再连接数显管就可以了

网友F:
两个点就可以吧,不过得通过芯片

楼主:
二楼的朋友;
 贵公司的数显管是用编程口连接的数显管?请问连接三菱plc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