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不知道是不是工控机

要求如下:

1、能跑最小安装的Redhat Linux

2、不要显卡的工控机能启动吗?(这个我不太清楚)

3、CPU 1G左右

4、硬盘不限制

请有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和我联系

zhanming@centnet.com.cn

多谢

网友A:
您好!您所指的可能这样吧!工控机一般都是集成显卡的,也有可能是嵌入式工控机

楼主:
我也不太懂的,但是好像不是嵌入式的

网友B:
普通工控机也是集成显卡的阿,找我吧,可以给你推荐几款高中底价位的工控机都有。不过你的要求似乎很模糊。zhanglitao2004@hotmail.com

网友C:
真的是模模糊糊,我都不太能看懂哦

网友D:
我们公司是做KVM控制平台的,正好与工控机配套使用,咱们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