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注塑机安装了节电器以后,听说是靠变频来节电的。由此产生疑问,频率不停的变换,对电机是不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啊。具体影响有多大?电机使用寿命会不会缩短?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损耗的方法?希望大家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先要搞清楚变频节电的原理。
液压驱动的注塑机在以上各阶段所需压力和流量都是变化的,当注塑机的油量需求发生变化时,由设在油泵出口的比例流量阀和比例压力溢流阀来调节负载压力和流量,提供各油缸和液力马达所需的推力,压力方向和移动速度。油泵的输出功率等于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机的转速的乘积,当系统要求低流量时,油泵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多余的液压油通过压力比例阀和溢流阀流回油箱,即使空载(如冷却)也是如此,这样,节流功率损失非常大,效率很低,一般只有60%-70%,因而造成能量浪费,同时由于液压油长期的全速循环流动,与液压件,机械件的剧烈磨擦,造成油温过高,噪音过大等系列问题,机器寿命亦缩短。
变频器控制的油泵电机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注塑机能量浪费的弊病,当系统需要的流量发生变化时,电机的转速也跟着发生变化,从而使定量油泵排出的油流量发生变化,即“需要多少供给多少,从而节约了大量的电能。根据注塑制品的不同,节电率达20%-70%。

网友A:
另外,使用变频调速技术大大减小了注塑机油泵电机的无功损耗,提高电机的功率因素,降低了线路损耗,从而提高了工厂的供电效率,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对于一些供电容量紧张的企业,甚至可以免去昂贵的增容费;油泵电机实现软起动,减少了机械冲击。

网友B:
我记得这个问题在网上已经讨论了,你找找以前的贴。

我不太清楚注塑机是什么负载特性,一般的节能,都是指的变转矩负载的调速控制,恒转矩的负载可以节能吗?还需要再看看书,不太清楚。节能一般是靠在工作点的频率下,寻找最佳效率实现的,是通过调压减小电流的方式,并不是调节频率。

就电机本身而言,如果是调频电机,在电机的允许频率范围以内调节,不应对电机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因为,它本身就具备这种变频运行的特性。

真希望你好好看看现在本栏目里那个置顶的帖子。变频器维修内容的。他其实讲了许多的变频其原理。特别提到,变频器本身不节能,所谓节能是通过一定条件的负载特性实现的。

网友C:
如果使用通用电机的话,变频器对电机会有影响,功率小电机影响不是很大,大功率的就用变频电机了。变频电机在成本上要比通用电机要贵,性能好就差异挺多。使用变频器原则上是要用变频专用电机。在国内出现的现象是:能用通用电机的就用通用电机,万不得已才使用变频电机,具体损耗多少,怎么计算,我也在关注中!

网友B:
呵呵,有人回答了。真好。这样,我也就了解注塑机是怎么回事了。楼上的帖子已经加钻。谢谢。

网友D:
加钻=设精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小弟受益匪浅。
我们用的就是通用电机,顾虑就在于不是专用变频电机,害怕对电机造成损害。
不过我想损害还是有的,电机设计时就是在一定的电流频率下工作,安装变频器之后,工作频率最大有50赫兹,最小4赫兹。频率不稳定,虽然对制品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电机温度有上升现象,比不用变频时高出2-3度,油温也高一些。在有,在注塑阶段,有的制品要求较高的注射速度,但是即使将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调整到50赫兹,也存在一个从4赫兹到50赫兹的变化过程,虽然只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但是达不到制品的要求。
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各位还有什么良方吗???

网友B:
本楼的帖子,是关于注塑机变频调节的内容。讲得不错,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帖子我收藏了

网友E:
应当是元件的本身及辅助电源的功耗吧.

网友F:
看到大家的回复,我收益很多,请极极回复,让我们这些小妹子也多学点了哟

网友C:
注塑机是对各种塑料进行加热、融熔、搅拌、增压后,将塑料流体注入模具控内,完成工件一次注塑成型的设备,它的工序过程基本是相同的,大致可分为7个工序过程:锁模、射胶、保压、熔胶、冷却、开模、顶针,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不同的压力和流量,也就是说被加工的工件不都是在最大压力或流量下工作的,其压力和流量是靠压力比例阀和流量比例阀来调节的,通过调整压力或流量比例阀的开启度来控制压力和流量大小。然而油泵电机在恒速运转,各工序中油泵的输入功率并没有多大变化,若用变频器来调节电机 (油泵)的转速,来实现对压力和流量的调节,这样既经济又实用.
   注塑机节能是值得向广大用户推广的,至于具体节电率的大小与被加工的零件的大小尺寸、工作周期的长短和电机的运行参数有关,根据实际经验,属中、小型注塑机用变频器改造后的节电率一般在20%~60%.
  注塑机的节能控制系统是根据工作时所需的压力或流量参数同步成正比的自动调整电机的转速,而且还能安全稳定的运行,从而把注塑机原来浪费在比例阀上的能量全部节约下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节电效果。

网友G(2005-08-11):
通用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后可能会产生电机寿命变短的问题,特性不如变频电机好等问题。首先,变频电机的结构不同,磁路不同,所以调速范围宽,但是对于注塑机的改造还是可以的,毕竟不是要求很高的地方;关键的一点是,采用变频器后,特别是低端变频器后,由于变频器的谐波问题,谐波电压造成电机需要更高的绝缘等级,因此,采用变频器控制工频电机会产生线圈接地故障的可能性提高

网友H:
你可以设定一个变频曲线呀,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最低要求是加装轴流风扇强制降温。但因为不是专业的变频电机设计上不一样,所以冲击对它的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建议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变频电机比较好,如果一时没有也可以暂时代替。

网友I(2005-12-07):
请教各位高手问题:
   注塑机安装节电器后出现油泵声音增大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秋词2005.12.7

网友E(2006-02-07):
但电机温度有上升现象,比不用变频时高出2-3度,油温也高一些。在有,在注塑阶段,有的制品要求较高的注射速度,但是即使将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调整到50赫兹,也存在一个从4赫兹到50赫兹的变化过程,虽然只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但是达不到制品的要求。
===========
不是专用的变频电机,由于其用的定转子铁芯的铁磁性材料不同,所以有相对大一些的发热也就是你说的高出2-3度。
在要求注射速度时,比较难做到,即使从4赫一下变到50或更高,这时的电机转速也不可能跟上。所以,对于特殊产品只能是在另想办法。

网友J:
注塑机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不同的压力和流量,而油泵电机又是恒速运转。所以产生了浪费。

此类浪费是设计造成的,通过调整设计方法就可以解决。
具体方法:压力蓄能罐+双油泵并连。
由于设备设计时,生产单位为了降低成本,出现了大量不顾用户死活的设计。

网友K(2006-12-16):
变频供电时电动机的温升    对于变频器供电电动机而言,由于高次谐波的存在,电机内部会产生以下附加损耗[3]:    (1)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和转子附加铜损耗;    (2)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附加铁耗;    (3)高次谐波带来的附加杂散损耗;    (4)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高频下运行时,集肤效应使转子电阻增加导致转差铜耗显著增加。    这些高次谐波电压和电流产生的附加损耗,致使电动机温升增大。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标准电动机而言,冷却风扇直接安装在转子轴上,电动机低频运转时冷却效果大幅下降,更会加剧电动机温升的提高。通常电动机温升同冷却风量产生的冷却效果的关系为[4]:         (1)           式中,Q为冷却风量,N为电动机转速。如果电动机产生的损耗不变,温升同转速的0.4~0.5次方成反比。总之,电动机特别是普通电动机在采用变频器供电时,由于发热和散热两方面因素会致使电动机温升增大。电动机温升增大影响绕组的使用寿命,限制电动机的输出,严重的甚至会烧毁电动机。
创新理念!不断进步!

网友B(2011-12-16):
现在的电机制造商,也顺应市场潮流,把电机的绝缘等级都搞得能适应变频器控制了。现在用普通电机调频的很普遍。

网友L:
高手如林啊

网友M:
液压注塑机的变频节能控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