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我知道这个问题属于弱智问题。
但是小弟还是要提出来。
问题如下:
     在星形接法下长期运行的电机会有什么后果?
     星形接法运行的电机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的性能有何区别?
     如果采用变频的电机运行在星形接法下会有什么后果?
小弟刚入门,查了部分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阐述。所以只有求教列位了。

网友A:
小负载长期工作没有问题
降低效率
过流报警

楼主:
如果是接大负载,是不是力矩不够,造成过载现象?

楼主:
小弟在一个变频水泵电机上接成星形了。电源电压为380V,电机额定电压也为380V,电机额定电流57.6A。额定功率30KW。
不知道这样接法有什么弊端?

网友B:
没什么后果,绕组上的电压变小.转矩大了,转数慢了.

网友C:
应该是转矩变小,转速不变吧!

网友B:
启动转矩是变小为一半左右,因为启动电流减小一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