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均带一台减速箱,当一台减速箱出问题时,此台电机可能空载或烧坏,而另一台却负起两台机的负载,变频器检测到的电流显示不高,不能起保护作用。各位大虾能告诉我该怎么设计参数保护电机。这种情况是用在污泥压滤机,辊网的松紧程度也会导致电机发热,但检测到的电流不高,所以不能在有问题的时候报警。

网友A:
并无太好的办法。

两台电机并联驱动(变频器传动控制),两路电机要分别设置过载保护与短路保护,这样,当一台电机出现问题停止工作,另一台电机一定过载,所以,跟着保护就是了。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了。

楼主:
其实只有一个控制回路
两台电机其实只有一个控制回路。所以没有办法分别设定电机参数。变频器输出直接就是电机了,两台电机方向是相反的。有没有办法检测其中一台电机发热呢?因为变频器的热保护好像是根据电流计算出来而保护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两台电机分别加热继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两台电机分别加热继就可以了
同意。热保护的选择,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计算选择,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根据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设置。这样既可保证“大家”均安全。

楼主:
两台电机运行电流比单台电机运行电流X2要小,变频器保护不了。而且我想最好是一台停了另一台能自动停,但不想在回路上加太多连锁,如果变频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就最好了。加热继也是一个法子,我试试看先。不过控制回路在现场,变频器不在现场,现场环境恶劣,潮湿,含硫化物的气体好大,在现场控制箱安装热继电器,太容易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