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cj1m cpu12,和PC 的通讯电缆是怎么接线的,那位大哥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说明。2-2
,3-3 ,5-9 就可以了吗,网络类型是选sysmac wayma  吗。我是初次做教学仪器使用欧姆龙的产品。请指教啊!!

楼主:
这种电缆用一个公母头,自己可以做是吧。 刚才应该是 SYSMAC WAY

楼主:
大家帮我啊

楼主:
谢谢大哥,电缆是按HOST LINK 作的,试了半天还是不行.我用过自动再线了也不行,CJ1M CPU 好象可以直接和电脑连吧,不需要其他模块吧

网友A:
按照上图中的下一个接线,并且将DIP5置ON,然后用自动在线试试,自动在线前先选择端口号,默认为COM1

楼主:
照做了可是还是没反映,是不是CPU12中的程序受到保护读不出来,还是??????
我的系统是XP ,应该没问题啊.电脑的硬件COM口需要作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