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本软件一共对十一种测温传感器从结构、材料、测量原理、测量范围进行了全面的说明,并对很多特殊测温元件进行特别的说明,并有图像说明。此软件对十一种测温传感器的温度对照表查找精度达到0.002。是一个很好的绿色软件
  用VB编写的,有意者和我联系。免费赠送
        qytshiqu@126.com

网友A(2006-07-27):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xjh53@126,com

网友B:
给我一份!谢谢!

xuyisong_cn@sohu.com

网友C:
太过简单
LZ的软件实在是过于简单
我们可以在仪表工手册中找到公式
比如PT100的温度特性曲线函数分为了在-250-0 和0-800之间有两条不同
的温度曲线函数,只需要代入其中就可以进行了更何况现在过程校验仪表
提供了直接的温度换算公式等。
在实际使用中用处并不大,而且在实际的使用中数字温度表的误差是很小的,
完全可以作为读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