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本人用过wincc一段时间,虽然摸索了不少东西,不过有几点问题还要向各位高手请教。
1、wincc再点击图标后能否直接进入运行画面,而不进入编辑画面?
2、本人发现wincc在设点几个用户名后,在本机或者其他机器上应用时,可以在用户管理里面进行删除或添加用户,使我最初设定的权限完全可以随意更改,实在令人头痛。
3、另外,本人想寻求该软件或wincc文件夹的加密方法,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方法或软件请告知小弟。

谢谢!!

网友A:
我有siemens wincc 6.0 SP2 中英文版带所有授权的软件,你可以联系偶!
http://photo.163.com/openalbum.php?username=mymicrosoft

楼主:
楼上大哥
我用的是wincc5.0版的,也用过授权,不过有没有授权的时候都一样。
对加密保护没有任何作用。不清楚6.0版的在这方面有哪些改进。。

网友B(2005-09-26):
哪儿有siemens wincc 6.0下载啊?

网友C:
6.0在文件加密方面没有任何改进,wincc可以通过autostart直接进入运行系统。

网友D:
楼主,WINCC编辑权和运行权是不同的,一般现场只给运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