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变频器断开的时候,出线接触器能不能产生冲击电流啊,变频器突然断开是不是接触器也突然断开啊,那这样肯定会有冲击电流啊

楼主:
变频器的新人,怎么没人理我呢,变频器断开是不是电机也就断了,那接触器断开产生的高电流怎么办呢

网友A:
变频器出线干吗加接触器,本论坛有这方面的讨论,你搜搜吧!

网友B:
变频器的出线端一般不主张加接触器,如果要进行 工频--变频 的相互转换时就需加接触器。当然,如果加了接触器就该注意时序:先吸合接触器,再起动变频器;停止时,先停变频器,再断接触器。接触始终是零电流起停并不会产生冲击电流。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有道理哦 高手karldeng,留个联系方式wqb_wolf@21cn.com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一般不允许装接触器的
说明书上一般都有

楼主(2005-07-20):
好几天没来,又有变动了,把接触器放到进线那儿了,变成进线接触器了

网友E:
说说加进线接触器的理由,好吗?很有意思。尝试过都不加接触器结构吗?进线处加过电流保护开关即可。针对单机控制而言,尝试过吗?

网友F:
如果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且不需切换到工频的话,没有必要在变频器与电机间加接触器;

楼主:
如果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且不需切换到工频的话,没有必要在变频器与电机间加接触器

我们就是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共有6台,用的是施奈德的ATV38 132KW的,根本不需要切换工频,本来说了不用接触器了,可设计院那帮人非要用,没办法,就加了,后来柜子里空间太小,把本来出线的又改成进线的了

网友F:
非要加的话应在变频器给出运转信号之号接触器吸合;

网友E:
呵呵?第十楼(就是楼主)的解释真是好极了。加精华了。

原来是设计院的事情。好哇,知道对于一个DRIVES要对应有个接触器,但是,不知道加在哪里。是输入呢?还是输出?啊,随便吧。如此的教条,笑疼肚子了。

真可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呀。鱼目混杂,精彩。

网友G:
接触器必须安装在变频器前,这是设计的常识,因为当变频器保护功能动作时,它可以断开变频器电源,以防止破坏范围变大。至于装不装接触器一是出于以上考虑,二是考虑指示联锁等问题,三是在设备热备时切断了变频器主板和和控制模块的电源,对设备使用寿命和节能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