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如题:使用6RA2825内部励磁,给定从1,4端引入,电枢反馈,来控制一台15KW的直流电机,需设置哪些参数?调试应什么步骤进行?
 请版主及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嘻嘻。我说过了。你的那个原来的6RA23是怎么设置的参数?6RA28就和他一样。只是,需要在使用以前,先对装置和电机做一下动/静态识别。如何操作请仔细的阅读一下使用手册。
怎么?你这么聪明,不会让我到武汉去一趟帮你吧?哈哈,开玩笑了。

楼主:
原来的6RA23不是我调试的,明天调试6RA28时,我也不能在现场,但现场调试人员需要我指导。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了。我对6RA23略知一二。
通常情况下,设置P51=20后,
设置P53=2(电枢反馈),P71=67%(电机额定电流/整流器额定电流)
P70=1分(电机I2t监控的热继电时间常数)
E01=100或-100(主给定值的规格化4,5)
E11=1或-1(选择端子14的规范基值)
E12=1或-1(选择端子16的规范基值)
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A:
告诉我你的端子输入都使用了哪些?你的外控励磁是不是已经具备,与合闸信号是否有保护性的连锁?因为如果合闸以后,没有励磁电流,主电路的模块就要烧掉了。零励状态电枢等于短路。
看看你的情况,我再教你两招。好吗?

楼主:
使用的输入端子有1U1、1V1、1W1         3U1、3W1       5U1、5V1、5W1   16
1C1、1D1                3C 、3D            101   14    104
37、38(两者并在一起)     1,4

网友A:
再问,16;14,101,104是怎么回事?还接测速机吗?不是采用内部的电势反馈吗?等待回答。

楼主:
16、14接显示仪表,显示输出的电压电流。
原为
原:101、104为测速机反馈。现改为电枢反馈,可以不用。

网友A:
不等了,先说吧。
上面的模拟量输入不是接1,4,而是应该接4(信号正),5(信号负)。然后,端子1和端子5短路。这是正确的接法。注意纠正
参数P70=45是对的,等于1不正确。热时间常数一般都大于30分钟以上才对。当然,采用此保护方式准确性不好,也就是象征性的保护。真正的起作用,还是在装置的进线处设置硬件热元件继电器开关为准确过载保护

网友A:
端子子109,110为什么不用?非常有用。线路接触器合闸信号连锁,可以连锁保护装置里储存的所有故障信息。举例,当系统正常的时候,激励端子37、38以后,端子109、110闭合,反之亦然,在故障的时候,端子109、110也打开。因此,采用端子109、110的触点控制连锁装置进线接触器,是一种推荐的接线方法。参见手册第6部分-P33。

楼主:
谢谢任老师!
翻了一下6RA23的说明书,还应设置P35=11(速度的绝对实际值)
P37=17(带符号的电流实际值)
还有没其他的?

网友A:
比较完整的初次使用步骤如下:
1.说明书P33(33页)推荐的端子连接图。参考接线;并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2.检查说明书P46的短路子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按使用的要求设置,即使是工厂设置,也要把它的含义弄懂。
3.先将装置工厂化参数设置(重新格式化)。见说明书P60,7.4建立工厂设置。初始化很重要,尽管是新的装置,很难保证里面有的参数被人设置过,而出厂的时候没有恢复。为以防万一,做一遍是有好处的,否则开机后会出现异常。
4.按照说明书P61的启动步骤顺序,一步一步的操作,不要丢项,不用的步骤跳过,直至操作系统优化运行。按照此步骤设置参数,即可达到装置的启动不会有问题。
5.过程布线,就是需要有工艺要求的部分,按照系统的工艺要求设置。比如,你的转矩是否需要外控?电流调节器是否需要附加给定调节?等等。
建议你好好的读手册,有问题可随时问。不过明天调试,是不是有点急了?你为什么还不在现场?遥控指挥?够牛。

楼主:
已在46、47之间接了一个继电器,将其触点接入PLC的输入点而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控励磁是不是已经具备,与合闸信号是否有保护性的连锁?因为如果合闸以后,没有励磁电流,主电路的模块就要烧掉了。零励状态电枢等于短路。
PLC已对装置进行了保护,保证先有了励磁,才能启动整机。

我现在最怕的是烧装置或损坏电机,存在哪些可能?

网友A:
其实6RA28没那么娇气。进线处加快速熔断器(真正的半导体保护的快熔),就会安全很多了。有事快熔先跳,保护装置非常有效。即使短路也不怕。
先操作吧,有什么事情再说。也许很顺利呢。

楼主:
5U1、5V1、5W1进线处加有快熔,1U1、1V1、1W1进线处装有自动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1、5V1、5W1进线处加有快熔,1U1、1V1、1W1进线处装有自动开关。
不行!1U1、1V1、1W1进线处装有自动开关不行。速度不够。必须加装半导体保护快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如果合闸以后,没有励磁电流,主电路的模块就要烧掉了。零励状态电枢等于短路。
为什么?
我原认为:如果运行中没有磁场,则会飞车;起动时没有磁场,则不能起动。

网友A:
看来毕业时间长了,把学的东西(基础)还给老师了。原理呀。
直流电机在停止状态,如果没有磁场,电枢两端加电压以后,就没有反电势也没有旋转的电磁力。这时电枢电阻很小,不就是电枢短路吗?所以,没有励磁电流的情况下,启动直流电机,就会出现电枢短路过电流事故。而在旋转过程中,直流电机失励磁,根据转速平衡方程式,可以看出是飞车,但实质上也是因为电枢电流(短路的)徒然增加,过电流故障。而反映的现象是飞车。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吧?
U=CeΦn+IaR 未启动时,若未加励磁Φ ,则U=IaR ,因R小,故Ia很大,因而短路;启动后,若Φ突然变为零,则需n增加才能保持平衡,故飞车。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6RA28已调试好,已经试车运行。谢谢版主!

网友A:
能告诉我,你对使用6RA23/28和使用欧陆590+的感受吗?比如,他们的操作的比较,功能的比较,性能的比较,价格的比较。综合的评价。让我也长长见识。好吗?谢谢你。因为我知道,这两款的直流调速的低端产品,你都在用。我特想听听你的看法。

楼主:
我们对6RA23只是最简单的线性调速、及启停、显示的应用;而590+则相对来说,应过卷径控制、PID调节、锥度张力控制等关系。应该说,590+的功能更强大,在功能上比前者高一档次,它内部有各种连线,可实现卷径控制、PID调节、锥度张力控制,可以按自已的意思设计一些电路,新手感觉不如6RA23好用。

楼主:
上传一篇论文,以答谢版主!
上传:590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及其在卷取机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
论文
补上论文

网友A:
.CAJ是什么文件?我打不开呀。告诉我怎么打开好吗?

楼主:
在网上下载CAJVIEW5.0软件安装即可

网友A:
已经打开了。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又找到了一篇
上传论文

网友A:
非常好!还有吗?谢谢。

楼主:
暂时没了。以后有新的再贴!

网友B:
看了,谢谢两位!

网友C:
原来还有一贴哦

网友D(2006-03-23):
我也要做590的收卷控制,希望碰到难题,各位大侠能指点指点啊

网友E(2006-09-04):
求助6RA28
各位师父们好,小弟的说明书给弄丢了,如大家方便的话请给小弟发一份  CYH_CW@YAHOO.COM.CN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