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各位老师:
    求教:怎样自制GE PLC编程电缆。我们需要的比较多,但是买的又比较贵,我看见过人家自己做的,所以吗也想自己做,省得求人!

网友A:
我也想做啊 刚才做了半天 线没做好 手倒烫了一下

网友B:
GE-PLC调试线制作方法:
PLC端十五针D形母座:12----------------1(RX-)   计算机九孔母座
                   13----------------2(RX+)
                   7-----------------5(GND)
             (9----10)----------------3(TX-)
                   11----------------4(TX+)
             (6----15)
             (8----14)
 你可以试试,我还没有做过,不过这个方法是我的同事使用过的,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