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是不是有一种“失压脱钩的空气开关”?就是说,它一停电就会跳闸,有电时要人工合闸。
这种“失压脱钩”是这么回事吗?
望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空气开关内有欠压脱扣器。

楼主:
1/就是说,比一般的空气开关多了个脱扣器?
2/就是说,它一停电就会跳闸,有电时要人工合闸?

网友B:
是有这种空气开关,但不太好用,经常失效.

楼主:
“经常失效”?能说详细一点吗?
它的“欠压脱扣”的原理是不是电磁线圈欠压不吸合?如果是,应该可靠才对呀。??
有没有哪个牌子质量好的?贵点不是问题。

网友C:
你是选择做家用还是工业用?如是工业用途可选择的厂家、品牌很多,一般框架式断路器都有失压脱扣器,塑壳式可以选装;家用微型断路器一般不具有失压脱扣功能,但可以选装失压脱扣附件。家用你可选用正泰集团的NB1型断路器配V9失压脱扣器实现停电断开开关。

楼主:
工业用的,160A,6台11KW电机。
最主要是可靠,就是停电后断开开关。
有什么好介绍?不过我只要两个。

网友D:
有失压脱扣器的不好用,有时线路瞬间失压就全厂断电.如果是无人值守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E:
有ABB的,我们这就是装的它用来搞消防的,在原空开里加了失压脱扣

网友C:
可选用NM1-225/3330 整定值160A的塑壳式断路器,或其他品牌的具有失压(欠压)功能的塑壳式断路器。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