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我用FX—1PG驱动松下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运转一段时间后,出现运动失控,该反转时电机不反转。1PG是手动控制方式(驱动K25的D4和D5位,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伺服电机控制器采用位置控制方式(02选择0;42选择3)。请教有谁知道原因,告知我,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已经这么高手了,不简单啊,佩服

网友B(2005-08-28):
参数取反就行了!

网友C:
我也做过用1PG控制松下A系列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