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6):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疑问进行了精心的解答。
我们的电机是普通的通用电机,安装变频器之后,电机输出功率应该是减小了,相应地,产生的热也应该减小才对。但是测试结果显示电机的温度有所升高,大约上升5度左右。
是不是频率的反复变换,增大了电机的损耗,还是别的原因。这种现象正常吗?会不会减少电机的使用寿命呢?
    望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普通电机加上变频器后功率是变少了
但相对的后面的散热风扁的转速也变慢了
所以变频器的频率调低时电机会更热....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电机的冷却形式由自冷改他冷。而且也不困难,将电机的后罩换一个它冷形式的即可。

网友C:
上升5度很正常;
可放心使用;
但长时间在低频下使用应注意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