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不要笑

楼主(2005-06-17):
额定电压220的电灯我接上380的电压,会不会亮?
应该会吧?如果不烧的情况下
我今天碰到一个搞电的他说不会亮
会不会亮,

亮一上烧掉了也算亮

网友A:
应该是爆亮

网友B:
380的电源,它的三根火线到零线的电压是220V。这样接就好啦。

网友C:
如果想闪一下就在380伏电压上接一只灯泡,如果想常亮那就串接两只相同瓦数的灯泡好了。

网友D:
搞电的没有说错,灯丝烧断了,灯泡当然不亮。

网友E:
如果只有一盏灯。我想回亮,只有几秒的时间

网友F:
能亮,不过一会就烧了.加一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不但亮,还是非常亮.但时间很短.

网友H:
灯泡可能寿命就不长了,我有一次用一个BOSCH的冲击钻接上380V的电用了一天也没事,不过是到晚上收工的时候才发现的,怪不得那天用冲击钻特别省力,一会就钻一个孔好快的

网友I:
楼上的 很幸运呀
居然没把电钻烧了

网友J:
确实厉害,用了一天也没事

网友K:
还是按规范办事,证明此是没任何意义。

网友L:
220v的为什么要接380v的电源?把零线接出来直接用220v不就可以了

网友M:
你的灯泡是闪亮

网友N:
那个搞电说的没错,会亮。是大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而且还有可能制造些音响效果。

网友O:
晕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 ?这个灯泡的耐压是220伏为什么接380伏呢 ?这不是亮不亮的问题而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

网友P:
这里开玩笑的很多吗~~~~~~~~~~~

网友Q:
我想问的是380V的是怎样接到灯泡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