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重装LOGO! V4.0时,怎么样也装不上了.有人说是注册表中有未卸载干净的残余.
请大虾指点,怎么样清除掉残余呢?谢谢!

网友A:
点开始>运行 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 按"Ctrl+F" 运行查找,输入"logo"点查找,找到以后点删除,再查找下一个,一直查到结束,

提示:在查找前先备份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