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才能在注册表中把未卸载干净的残余清除?

楼主(2005-06-17):
重装LOGO! V4.0时,怎么样也装不上了.有人说是注册表中有未卸载干净的残余.
请大虾指点,怎么样清除掉残余呢?谢谢!

网友A:
很难,曾经卸载 MicroWIN 失败,试着后工清除注册表,多达二百多项,还是没有清除干净,不能重新安装 MicroWIN,西门子的软件卸载做得不好

网友B:
我也在为此烦恼

网友C:
用WINDOWS优化大师试一下;

楼主:
有什么办法重装LOGO! V4.0呢?
急着要用啊,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WINDOWS优化大师试一下;
遵照你的意见,今天安装了WINDOWS优化大师,可是还是不能把上次卸载没卸掉的西门子清理干净。MicroWIN4.0还是不能安装。

网友E:
手动删除注册表中项!

网友A:
最好还是重装系统,先 ghost 一下后再装西门子的软件

网友B:
看来还是要干掉系统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有走重装系统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