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小弟最需要设计一个转台,转台直径80CM,上面最多放置5公斤的重物,现在为了方便不使用传动装置,要求电机转速2周/分 的情况下转动,但是电机要每步一停的方法转动,这样需要选择多大力矩的电机。

网友A:
应该尽量选大的,宁可浪费,也不可趴窝!

网友B:
我可以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B:
我的联系方式:
010-61802338 13810254967 慕

网友C(2005-10-18):
像这样的运动方式非常适合使用我签名档的电机。
可以把运动程序写在电机里面,内置了驱动器、编码器,只需接入开关型号就可以控制程序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