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
   LG PLC 怎样实现用“字”来控制“位”
比如说:数据D0=1时输出P40=1
           数据D0=0时输出P40=0
该如何实现,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A:
和三菱的大同小异

网友B:
很简单,用比较指令得出逻辑关系作为条件就OK拉

网友C:
这里有LG的PLC编程实例http://www.hlp2.com/xscx/L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