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变一下数字键的位置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5-06-17):
各位大侠帮忙,我用的键盘有一个数字键失灵但这个常用,我想和别的数字键换一下该如何改造。请给以指点!

网友A:
那么便宜的东西花这个脑筋?键盘信息是扫描码,到内存映像区是底层的BIOS用中断完成,处理也是调用低级的键盘中断处理程序,除非改变这些低级的模块,否则每个程序都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