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各位大侠由于设计PLC-CPU 需要快速度51芯片, 最好一个周期速度可达50ns,40脚封装,现在老大说让我查查PHILLiP的80C32  说只有3 分频, 不知谁有详细的中文资料,可否共享! 程序存储空间至少8K,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哥可否提供一些中文资料谢谢!与大家一起讨论51芯片的速度和选型?

楼主:
希望人气旺一点儿,说点本人的一点小技巧(原创)

如何定义可同时访问char,int ,long 类型的指针
union{
         unsigned char xdata *PAdrChar;
         unsigned int xdata *PAdrInt;
         unsigned long xdata *PAdrLong;
         } PLen;
if (LMid.BitFlag==1) // if data length==1 then read 1 byte
LMid1.LDat32.LDat16[0].LadP[0]=*PLen.PAdrChar;
else if (LMid.BitFlag==2) // if data length==2 then read 2 byte
LMid1.LDat32.LDat16[0].LNum=*PLen.PAdrInt;
else if (LMid.BitFlag==4) // if data length==4 then read 4 byte   LMid1.LDat32.ConStant=*PLen.PAdrLong;
如何用c语言让实现DJNZ精确延时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希望大家支持,多交流经验!

网友A:
http://www.xhl.com.cn/
  C8051F单片机是完全集成的混合信号系统级芯片(SoC),具有与8051兼容的高速CIP-51内核,与MCS-51指令集完全兼容,片内集成了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中常用的模拟、数字外设及其他功能部件;内置FLASH程序存储器、内部RAM,大部分器件内部还有位于外部数据存储器空间的RAM,即XRAM。C8051F单片机具有片内调试电路,通过4脚的JTAG接口可以进行非侵入式、全速的在系统调试。

楼主:
第三楼和第四楼的朋友谢谢,但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儿,你们以前用过吗?最快速度可以达到多少ns,我这边现在有STC89C51RC/RD+的资料,也准备采用这款CPU,理论速度可以达到500ns,用80M的晶振,但实际还待测试,希望大家再讨论!(WWW.Mcu-memory.com国内技术支援,宏晶科技)
如何在C语言中复位单片机:
//************************************
//**  程序出现未知错误,需复位CPU    **
//************************************
unsigned char Error()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return (1);
}

网友B:
华邦,51芯片,40脚封装,3 分频

打到120m,跑得你飞起来!

网友A:
C8051F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在一个标准的8051中,除MUL 和DIV 以外所有指令都需要12或24个系统时钟周期。而对于C8051F内核,70%的指令的执行时间为1 或2 个系统时钟周期,只有4 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大于4 个系统时钟周期。
图中红色为C8051F

参考:
http://www.xhl.com.cn/xxzn/xxzn.asp
最低 20MIPS 是12MHZ MCS-51 速度的 20倍
最高 100MIPS 是12MHZ MCS-51 速度的 100倍

C8051F简介:

楼主:
[原创]
谢谢楼上的朋友,C8051F速度快, 可惜没有40脚封装 , 我们的电路以定型,不好改动.
5楼的朋友(华邦,51芯片,40脚封装,3 分频)很好,但我没找到中文资料, 只好啃英文的了,
W78E52P-40价格(12rmb)合理,但不知道是不是3分频,如果是就太好了,总之非常感谢!
6楼朋友的C8051F不知有没有40脚封装的,脚位兼容8051的!
5楼的朋友有没有华邦中文资料啊,是不是华邦的型号都三分频啊能不能详细说明啊,不甚感激!

楼主:
由以上可知,本次单片机选型主要考虑以下几大部分:
1. 速度:最好选用速度可达100ns的CPU,也可以考虑速度可达200ns
2. CPU内部程序存储器: Flash>=16K.
3. 价格: RMB<20元
4. 考虑到通用性需选用8051CPU,DIP40脚
以下根据以上需要列出各种51 CPU:
DALLAS:(厂家评估:*****,欧美企业,可以选择)
DS89C420:
1.速度:1分频, 最大晶振50MHZ,速度可达到20ns.(超过要求)
2.CPU内部程序存储器=16Kflash,兼容8051.(达到要求)
3.价格=10.40(1K)美元=88元人民币(不能接受)
4.兼容8051,DIP40脚封装(达到要求)
DS80C320:
1.速度:4分频, 最大晶振33MHZ,速度可达到120ns.(满足要求)
2.CPU内部程序存储器=16Kflash,兼容8051.(达到要求)
3.价格 =20-30元人民币(不能接受)
4.兼容8051,DIP40脚封装(达到要求)
华邦: (厂家评估:**,台湾企业,可以考虑)
77E58:
1.速度:4分频, 最大晶振40MHZ,速度可达到100ns.(满足要求)
2.CPU内部程序存储器>16Kflash,兼容8051.(达到要求)
3.价格>=40元人民币(不能接受)
4.兼容8051,DIP40脚封装(达到要求)

STC公司:(厂家评估:****,欧美企业,可以选择)
STC89C54RD+:
1.速度:6分频, 最大晶振40MHZ,速度可达到150ns.(达到要求)
2.CPU内部程序存储器=16Kflash.(达到要求)
3.价格=11元人民币(满足要求)
4.兼容8051,DIP40脚封装(达到要求)
故本项目可以选用STC公司的STC89C54RD系列CPU,经过各种测试与研究后再定夺。
  STC公司的CPU优势最主要的是便宜,性价比高。
  STC89C52RC  6分频, 最大晶振40MHZ DIP40 工规 RAM 512 Flash 8K 价格:6.7元
  STC89C58RD+  6分频, 最大晶振40MHZ DIP40 工规 RAM 1280 Flash 32K 价格:16元
如果各位朋友同意就顶一下,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再计论,谢谢!

网友C:
可以看看ATMEL最新的LP系列,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把本贴置为精华!
其实本人最期待的是ATEL公司89LP 系列,1分频,和AVR系列差不多了,想想20M的晶振就可达到50ns,牛吧!可惜只出了兼容2051与4051的,估计8051也不会让人期待很久(技术应不是问题,但从商业角度来说就难说了,对ATEL其它产品的威胁太大了),价格也应该不会很贵吧!
其实STC公司的还真的不错,在抗干扰方面下足了功夫,也有看门狗,哈最主要的是省钱!但公司名气好像不是很大,我也是我们经理说了才知道的!
想了解更多请点击http://www.mcu-memory.com/
***********************************

STC89C51RC/RD+系列单片机的优点:
超强抗干扰,轻松过2KV/4KV快速脉冲干扰(EFT)
高抗静电(ESD),6KV静电可直接打在芯片管脚上
超低功耗,Power Down < 0.1uA, 可外部中断唤醒
中断优先级可设置成4级(IP,IPH)
PQFP-44,PLCC-44封装,有P4口(可以位寻址)
并增加2个外部中断,Int2/P4.3,Int3/P4.2
6时钟/机器周期,12时钟/机器周期任意设置
加密性强,无法解密
********************************
不是做广告,只是有好东西就与大家共同分享!我觉得单片机初学者也应多参加类似的讨论,下载再多的教材也没有从高手这里听点经验之谈更实用,毕竟教材里的东西很多地方都有吗?也希望能给做过几年单片机的朋友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让我们共同进步.
经验吗?真的很难说,就臂如我一直想用AVR系列的单片机,可是我们经理还是不采用,说汇编语言不一样------呵呵,他可是老前辈了,想想也真的很有道理,不知大家有何感想说来听听!

网友D(2006-10-16):
C8051F单片机 大量现货供应客户。
具体型号如下 : C8051F020 C8051F022 C8051F023 C8051F120 C8051F040 C8051F352 C8051F350 C8051F330 C8051F310 CP2200
--------------------------------------------------------
西安C8051F单片机专业代理
QQ:619566456      MSN:NO1NIU@126.COM
TEL: 029-81106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