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5-06-17):
问题一:小中继的触点能不能直接连在220v电机的电源线上来控制电机?
问题二:m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是否不需要接触器,只用使能DIN1、DIN2即可?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第一,理论上只要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大于电机电流指标,就可以直接控制电机;一般不推荐此种使用方法。原因是,中继元件的AC220V电压下的电流指标很小,所以不适应电机负载的直接控制。
第二,mm440的正反转控制有两种形式,都可以不需要外挂接触器实现。方法一,通过开关量输入设置参数,激活正反转的控制字,实现软件的正反转转换控制功能;方法二,直接参数化一个正反转转换的参数,也可以实现电机的反向运行。前者可以自由的通过操作屏开关实现转换操作;后者需要修改参数来实现反转转换。
手册中有详细说明。具体看手册的解释。

楼主:
也就是说,我分别把DIN1和DIN2设置为接通正转和接通反转,然后用两个触点分别激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有,如果电机稍微频繁的在正转和反转之间切换,是不是对电机损害特别大?是不是所有的的电机都能够反转?谢谢!

网友A:
也可以用一个开关信号,对一个开关量输入端子实现正反转转换。比如,这个信号对电源接通的时候,是反转,断开的时候,是正转。方法非常灵活多样,并不唯一。
采用软件切换正反转,对电机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原因有2。其一,电机特性本身决定可以正反向运行。四象限转换是电机运行的基本特征。所以电机不怕正反转换;其二,采用软件转换,已经在变频器的控制上考虑了正反转转换时的电流冲击问题,整个的转换过程是分阶段缓冲过渡的。非常的平滑,与接触器的工频硬切换不一样。它包括斜坡减速和斜坡加速、软制动和软启动的过程。你根本不用担心的。

楼主:
如果我想让它几秒钟就切换一次也没有关系么?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我把照明电路用的空开装在了220v的电机线路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哈哈,你的问题很幼稚。可爱。
第一,电机的转换速度取决于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电机的惯量。与装置无关,几秒钟转换?想干什么?能说说你的工艺要求吗?用电机控制的负载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关于空开的负载,是有规定的,比如,照明用的负载一般是电阻性质,动力负载一般是感性负载。所以触点的切断拉弧不同。反映的问题是,如果电流相同,采用照明的空开,放在动力电路上,会很快烧坏触点。不过强调一点,如果不作为空开使用,仅作为刀闸使用(即不带载分断),就可以将照明的空开用于动力线路上。那又何必呢?直接用刀闸岂不更便宜?

楼主:
不好意思
因为是这样的,要用电机连接一个拉杆,利用电机的转动带动拉杆,从而来带动手动泵手柄的上下,不同的时间带动两种不同的泵。刚开始没有考虑到两种泵的手柄不一样长,现在发现短手柄的泵在电机转动时,手柄不能到达拉杆最上时的位置,给手柄再加一截又太麻烦,所以想在使用短手柄泵时,让拉杆到达差不多手柄能够到达的位置时,让电机反转,从而使手柄下压。如此反复,实现打压的目的。所以就要电机不停的频繁在正反转之间切换,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还有空开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以前用不到的空开,所以想加以利用,不再买新的空开。如果我把照明电路的空开放大一档加在电动机电路上可以么?那样也就是刀闸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