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我将三菱FX2N 的D8120设成HE080,组态王软件对应的COM1口,波特率9600,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并选中三菱FX-485下面的串口,PLC地址为0,但不知怎么老通不上,请高手赐教!不盛感激.

网友A(2005-12-08):
1.更新组态王的三菱驱动程序。
2.将PLC的D8120设为HE080,D8121为PLC的地址可以设为0-15,任意值。
3.组态王中的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7.1.N,通讯方式为RS485 。
4.组态王连接设备选择为:PLC.三菱.FX-485.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