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6-17):
请问要用变频器驱动风机控制室温温度是30度,应选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给变频器送0~10V信号,选用电压信号,0~10V,请大家推存几种。谢谢!

网友A:
低温传感器(0-150度),采用TP100标准的热阻传感器,后面加转换模块可变成标准模拟信号输入变频器。

网友B:
有数字温度计芯片,可以直接放大,也可以用串行通讯来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