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请教各位高手:
     我准备设计一台实验样机,结构跟普通数控铣床差不多,只是尺寸小很多,整机的外形尺寸大概为500×500×500mm,大概是100mm。我们计划在Z方向上用装配好的滚珠丝杠工作台(很多厂家有直接装配好的),然后Z向工作台上安装一个电主轴,Z向工作台由步进电机直接驱动,然后带动电主轴上下运动。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掉电后,由于滚珠丝杠没有自锁功能,整个Z向工作台会掉下来。有人建议我采用掉电自动抱紧的步进电机,但本装置要求运动精度较高,这里应该不适合;另外有人建议采用普通丝杠(非滚珠),但目前我还没找到这种现成的工作台?(如个位高手认为此方案可行,请提供一些高质量的现成的普通丝杠工作台的购买方式)
     请问,我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Z轴用带刹车的电机好,空间够的话加一个配重铁平衡也可以。
反对用普通丝杠,精度不高不说,摩擦力,效率等等也是大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带刹车的电机不是说位置控制不准确吗?本装备要求运动控制精度挺高的,而且又是开环控制,适合吗?

网友B:
可能选用导程小一点的丝杠,摩擦力会大一些,就不那么容易掉下来了。

我们是做三轴步进控制,www.lintron.com.cn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们是想买现成的数控工作台,但滚珠丝杠始终不会自锁,这问题小导程的丝杠也未必解决的了。听说有些伺服电机是带掉电刹车的,只要定购时说明要此功能就可以,请问是吗,哪位高手用过,请指教一下?(我们要的电机200W左右)

网友C(2005-09-25):
如果速度不高加一只蜗杆传动就能自锁了

网友D:
如果你可以用伺服电机的话,那问题就很简单了的,现在大多数的伺服电机都带掉电刹车的.如立式加工中心及数控车都是那样用的

网友E:
IAI有垂直用的轴,带刹车,可以和我司联系:020-83633200

网友F:
掉电制动有的;sew品牌的就是

网友G:
几乎所有数控机床Z轴都带刹车,谁说的“带刹车的电机位置控制不准确”
如果用平衡装置的话,步进电机不带也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