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7):
前不久看到有为仁兄发了个帖子,说是把三相电机改用单相的,要加电容,他加的是20的,问题是用起来温度太高,我想请教一下个位高手,这类问题电容怎么选择?怎么确定?电机能正常工作吗?谢谢!

网友A:
呵呵
哪个是我发的!
楼上的,你是那里人,要是是萧山的话可以多交流!
要是萧山的话加我QQ113699075(住下是电工论坛)谢谢

网友B:
不会有问题,但是你要选好电容的容量,我改过好多这样的电动机。

网友C(2005-07-19):
改电机的,主要是小功率的。电机是380V的Y接法。改后变成三角接法

网友D:
改过的电机功率下降很多,所以发热。

网友E:
说来听听,我电机用的比较简单。主要是星-三角启动,和自藕降压启动,没办法,工作限制了。学别的东西没有实际搞过,总是记不住。

网友F(2006-06-30):
三相电机 380伏 异步电动机 改成单相 220伏 只能 适应小功率的 临时应用 如果长时间用不经济  关于电容的选择 要选 CBB 系列 耐压450伏的 大约计算是 容量瓦 乘以系数 0.04得微法 例如 400瓦 得可以用400乘以0.04等于16  可以选择15微法 得 这样功率 输出最高能达到百分之七十

网友G(2008-08-02):
个位高手,380伏三相电机改为220伏三相,电机那里该如何接法,需要加电容吗?机器是要出口到外国。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位高手,380伏三相电机改为220伏三相,电机那里该如何接法,需要加电容吗?机器是要出口到外国。谢谢
这适用原来是Y形接法的,改成三角接就行。

网友G:
这适用原来是Y形接法的,改成三角接就行。
随便那两根接都可以吗?

网友I:
需要根据功率,以及电动机千瓦来计算出电容的容量,然后才能改造
www.jx8090.com
精心电工论坛-国内唯一电工技术专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