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8):
请教大侠:在两个西门子 CPU 315-2 DP 主从站之间如何通信?

FC11、FC12、FC14、FC15怎么用?
在OB1中调用可以吗?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在给定例子的基础上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大侠什么例子?
Step7自带的“Project-ProfiBus”实例是用 CP 模块通信的!
两个 CPU 315-2 DP 之间可否通信?
CPU 315-2 DP 和 CPU 315 要用 CP 模块吗?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如何在两个 PLC 之间通讯?

我知道有两种方式:
1、通过ET200M组态成分布式I/O站,输入输出模块接到 ProfiBus 总线上;
2、两个PLC之间通过DP口实现主站与智能从站之间的通讯。

主要是不知用哪些SFC/FC进行编程,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