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8):
WindowsXP+SP1+WinCC V6.0环境下,
在WinCC中新建一个单用户项目后,打开“计算机属性”对话框,
单击“启动”、“参数”等选项卡,
弹出对话框询问“名为“计算机名”的对象已经存在,是否创建一个独特的名称?”,
选择“是”会把计算机名称改为“计算机名_1”,然后重新启动WinCC,
激活项目会弹出对话框“只有当可用的服务器已经输入至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激活。”,
使项目无法激活!

简单地说就是:
1、打开以前做的项目,修改计算机名称后,无法激活;
2、新建一个项目,无法修改计算机属性。

请教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前的项目应该不是6.0做的吧,你要用项目转换器转一下。

楼主:
是6。0做的!不是6。0做的用6。0打开会提示的!

网友B:
打开wincc时,有对话框“启动本地服务器“,按“是”再看看可行吗?

楼主:
“启动本地服务器”也不行,
仍然会弹出对话框“只有当可用的服务器已经输入至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激活。”。

网友C:
你为什么要改计算机的名字呢?
如果是要铐到另外的机器上,你可以把项目利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到你需要的计算机上,然后启用本地服务器就可以了~!

楼主:
俺只想修改“计算机属性”对话框中的“启动”、“参数”信息。

是复制过去的,问题就在于启动本地服务器不行。
现在我新建一个单用户项目也无法修改“计算机属性”对话框中的“启动”、“参数”信息。

还能有什么方法能启动变量记录过程,用户归档过程,启动一个外部程序?

楼主:
不应该存在系统硬件的问题,
大侠们能正常使用的请说明一下自己的系统,
2000/XP/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