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的问题

楼主(2005-06-18):
各位大虾,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三菱PLC可不可以实现连续三次密码输入错误,就自动将内部程序檫除?多谢

网友A:
哈哈;
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据说通过外部电路可以实现啊?

网友B(2005-07-21):
1.用编程软件清除
2手持编程器用连按SP8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