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06-18):
各位大侠,请问变频使用的电机是普通的电机还是要专门的有带变频功能的电机;我们变通使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能不能使用变频器,谢谢各位大侠解说。

网友A:
多数情况下可以用变频器驱动普通的电机(交流),但如果长期需要低频和大力矩的情况就要用变频电机了.

网友B:
由于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和浪涌电压等的影响,会对电机的绝缘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最好使用专用的电动机.普通的电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