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8):
请教各位了.我是一个外行.请赐教!

网友A:
A540为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能力非常强,是三菱最高级的变频器。
F540为一般的变频器,驱动一般的负载,也可以满足一般的变频器调速。
E540为经济型变频器,驱动能力和A540一样。只是功率范围小。
北京中源为用户提供至善至美的产品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