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有一台FXON—60M,
    原来正常情况:在所有输入点均正常的情况下,第一次按启动X26时,Y3亮,Y7不亮;第二次按启动X26时,Y3不亮,Y7亮。
    现在情况不对了:所有输入点均正常,第一次按启动X26时,Y3亮,Y7不亮;第二次按启动X26时,Y3仍亮。
   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程序的情况下不好判断

网友B:
用电脑或手编器连上PLC在PLC运行时监控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已经检查,所有的输入点均正常,启动按钮也正常。
  顺便再问一下,输出点的状态应只与输入点有关,也就是说,当输入点条件满足时,输出Y对应的指示灯就应亮,而与输出线路无关。

网友C:
运行时监控一下就可知道原因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楼主:
程序带有密码,读不出

网友D:
可能是程序问题或PLC输出点Y3损坏。

楼主:
又了解了一个新情况:
所有输入点均正常,第一次按启动X26时,Y3亮,Y7不亮;将Y3、Y7接线柱上的出线取下后,第二次按启动X26时,Y3仍亮,Y7不亮;但当Y7上的线接上时,则Y3、Y7均亮。

网友B:
你的PLC程序很可能被厂家作了手脚;

网友E:
又不知道程序,就没法判断,谁知道他程序是怎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