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请教各高手现在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多少种型式?它们的性能和优劣又如何?谢谢!

网友A:
两相混合式 ,三相混合式,五相混合式,三相反应式,四相反应式,五相反应式,
反应式的淘汰了,两相混合式,三相混合式的比较多,三相混合式的性能不错

楼主:
我想问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除常用该恒流斩外还有无其它型式。

网友B:
罗先生: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现答复如下:
     步进电机按驱动方式不同可分为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又可分为恒压驱动和高低压驱动,电流驱动可分为恒流斩波型和脉宽调制型(PWM),还有升频升压型等等.

网友B:
但就整体性能而言,尤其是运行的平稳性,应以PWM型和升频升压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