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替你重排一下,亂死!

1cpu 在使用中時在 indicator的 err 燈亮。所有output unit 的signal燈熄滅。
2系統再不能啟用!

請問是什麼問題?
如何才可回復正常?

cpu 並無eprom記憶卡! 請問若將電源關掉!cpu中的程式會否遺失?
可否在沒有外置eprom記憶卡的情況reload PLC 程式?
(些PLC程式及cpu等已使用六年,過往並沒有發生問題)

网友A:
连上电脑查一下就知道故障原因了;

楼主:
可用什麼連上? sss ? lss?syswin? 本人只了解少許clp

网友B:
可用什麼連上? sss ? lss?syswin? 本人只了解少許PLC
您不懂?慢慢就懂了!找你的代理商!

看你的文章真是痛苦!

1.先看你的POWER是否存在輸出!若有第2步;若無~~~第3步!
2.連線取回程式!若是無法取回!找一台C200 Hx的PLC回來,插上記憶卡,再次讀取!保存!
3.換PLC

楼主:
因是公司的系統?我自己對plc一點都不懂!!請見諒
我再網上download了程式,檢查到有 "memory error" , 請問是什麼問題及如何解決?
請各位多多幫忙!!!!

网友B:
1.ERR燈亮!用SYSWIN去 ONLINE它!會告訴你有錯誤!要排除?小心~~~排除後或許會有程式消失情況.
2.若無備份程式!自求多福!
3.一點不懂!就要學!
4.文章發一份即可!多發沒好處,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不懂如何發問.
我使用了SYSMATE-CPT連接了CPU,在PLC中檢查到錯誤訊息"MEMORY ERROR",我嘗試清除,但當再次啟動程式(RUN)時"MEMORY ERROR"又再次出現.
請問是什麼問題?而且如何解決?
我之前並未有備份,但我用了SYSMATE-CPT連接了CPU後已由CPU下傳PLC程式.請問這樣是否可行?但"MEMORY ERROR"仍未解決.
請多多幫忙!!!

网友A:
1、如果程序还能读出,读出后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丢失;
2、程序如有备份,将程序全部删除,然后写入END指令,看能否正常运行;
3、有 C200HW-ME08K存储器的话,安装到PLC上,写入一个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memory are not valid".
-已用syswin連線,發現"memory error".
-已找到之前的備份,
(1)我跟照把plc 中的程序刪除並上傳到cpu,這樣沒有問題.
(2)但當我把之前的備份上傳到plc時出現"memory are not valid".
我已反覆(1) 及 (2)的方法,同樣有這樣問題.
(3) 我用syswin的program check發現有3個同樣的錯誤訊息"memory are not valid".我把這個錯誤訊息所指的command刪除後卻可以上傳到plc,但我相信一定對程序有影響.不過為什麼之前有error的程序仍能使用.是不是有些設定未建立?因發現溫度感應器所顯示的數據與實際溫度不符.

网友A:
如果你把PLC内程序删除后,只写入END指令PLC可以运行的话,则可以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而非PLC硬件的问题;

楼主:
memory are not valid
1)我把備份上傳到plc時出現"memory are not valid".
我已反覆嘗試,同樣有這樣問題.
(2) 我用syswin的program check發現有3個同樣的錯誤訊息"memory are not valid".我把這個錯誤訊息所指的command刪除後卻可以上傳到plc,但我相信一定對程序有影響.不過為什麼之前有error的程序仍能使用.是不是有些設定未建立?因發現溫度感應器所顯示的數據與實際溫度不符

网友C:
那要查查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