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请教:模拟输入模块EM231的精度
    EM231的参数:0-20MA 输入分辨率5UA 分辨率12位A/D
    请教(输入分辨率5UA 分辨率12位A/D)的含义.
    事例:压差输入1000PA,控制精度要求0.1PAEM231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231只能分辨5uA的电压变化,小于5uA的变化无法测量。因为12位A/D就是把20mA等分为4096份,相当于5uA为一个台阶,能影响二进制数最低位变化。小于5uA的信号变化不能改变数字量最低位,231就不能识别。
1000pA的量程还不够5uA的最小分辨率。必须把信号放大到20mA标准才能使用。

网友B:
EM231是12位的;
只能把量程4096等分;
如满量程为1000PA,则最小分辩出0.244PA;这个还只是最小单位,准确值比这个还要大;
所以无法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请教压差输入1000PA,控制精度改为0.3PA,EM231就能满足要求了,实际控制精度能否达到0.3PA.

网友B:
分辩率与控制精度是二回事;
0.3PA达不到;

楼主:
请教ZCMY分辨率能达到,为何不能控制,照以上事例控制精度能达多少

网友A:
1000pA放大到20mA,放大倍数时20000,相应的0.3pA放大到6uA,能够满足EM231的分辨率,即检测精度。但是控制精度还涉及到整个闭环控制回路的各个环节,在这里谈控制精度没有意义。现在情况是检测精度刚好满足控制精度的基本要求。

楼主:
请教7楼分辨率能达到,为何不能控制,如实际设计时以上事例控制精度能达多少,控制精度还涉及到整个闭环控制回路的各个环节,那又如何计算.

网友A:
分辨率是PLC提供的精度范围,仅仅是整个控制回路中的一个环节。能否达到控制精度,首先取决于传感器的精度(有厂商提供的标准),其次是二次仪表(信号放大器)的精度,PLC的分辨率,再次是控制驱动系统的精度,最后是被控对象的响应能力。所有这些环节的误差累积起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控制精度。实际的控制精度取决于系统中精度等级最差的环节。
比如一个温度控制回路:传感器的精度是± 0.1℃(0-150℃范围),二次仪表精度达到10uA(0-20mA),PLC是十二位分辨率(A/D和D/A),驱动可控硅和电加热器,对象是水。如此的系统要求它的水温控制精度达到±0.1℃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在±0.1℃范围内的波动,传感器已经很难正确反映。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实际情况中温度传感器的精度远高于± 0.1℃。于是控制精度将取决于水的热传导状况以及加热环节与之的匹配。
同样的道理,PLC可以满足0.3pA的检测精度要求,并给出相应的输出,可是他仅局限在PLC这个环节。而这里的输出不能说达到0.3pA的精度,这是两个概念。
因此在设计中,应以控制对象的物理单位量值作为精度要求,计算最小偏差在各环节中对应的分辨率和精度要求,以此为依据进行设备选型和系统构建。最终的控制精度由瓶颈环节决定。

楼主:
谢谢鼠老爹的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