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各位大虾,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套系统,主要由以下几个部件组成
PLC     FXON-24MR-ES
         EXP  FXON-3A
用于操作显示的面板 E200

由于这个系统操作时都要通过E200操作屏(参数设置、基本功能操作),操作前输入一个口令,可是这个口令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呀???

网友A:
这个密码在E200里面的,先找到源程序先说吧

楼主:
晕,在E200中呀!
程序我也没有,需要怎么连接找到源程序?
E200我也没有看到有复位的地方!惨

网友B:
在网上下载解密软件

网友C:
E200我没用过,你能否用电脑与E200连接,根据我的经念,可能E200里边有安全设置。或在PLC称序中。

楼主:
我也想连接,可是用什么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