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9):
谢谢了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电机型号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A:
这个都不知道,这样也能混吗?
我来解答你好了,这些问题高手是不屑回答的。
Y代表异步电动机
112代表电动机中心高度为112MM
M代表电动机为中机座
4则代表极数了,该电动机是4极

网友B:
Y代表y系列异步电动机

网友C:
112应是代表电动机轴中心高度。电动机轴中心高度和电动机中心高度不见得是一回事。

网友D:
Y系列是一般用途的自扇冷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250是表示轴中心高,M为机座长度代号(S—短机座,M---中机座,L---长机座),横线后面数字为电动机的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