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06-20):
我用的plc是台湾永宏的FBs-20MNT,变频器是艾默生TD900。我要实现的功能是让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请问一下直接用plc的输出端和变频器的输入端连接,再在plc中编程控制能不能实现我的功能,还是需要别的附属模板。

网友A:
不需要另外模板,以及可以实现了。

楼主:
我现在想这么样做,我用光敏传感器来控制,当有物体从光敏传感器中间通过的时候,我想让电机停下来,延时1秒以后再让电机运动,你看我直接用光敏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变频器的x1端,并且在功能表里面修改适当的参数。你看我这样做可以吗?以及连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