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工控机的显示器突然画面变小,屏幕变暗,其原因?

通过调整,可以将画面变大,但屏幕亮度仍然不够?请大师们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换显示器。

楼主:
换显示器有什么注意事项,还请继续指导。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器的电源有点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显示器的内部电路有问题。猜测。

网友D:
去修一下显示器,显示器和工控机之间没有技术含量的,你尽管换一台显示器用或者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E:
若你的显示是工控机上面自带的10寸的屏,可以去试一下换灯管。若是普通显示器,就去修修显示器吧。你们的显示器是放在机柜里面的吗?

楼主:
是的,显示器是放在机柜里的。

网友F:
有可能是你的显示器过热,注意散热。要不你显卡过热,你的冬天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吧
你的显示颜色变了吗

楼主:
显示器已经彻底不亮了,已经联系研华公司维修了。

网友G:
经验判断:高压变底,彻底不亮可能是高压包已损坏.

网友H(2005-07-22):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已经彻底不亮了,已经联系研华公司维修了。

显示器不亮,你去找研华干吗啊?研华现在开始卖显示器了?
你的显示器是不是研华的一体化工作站啊?

网友I:
我的工控机屏幕用了5.6年了,亮度慢慢已经变的很暗,不知原因?各位能帮忙吗?

网友J(2006-07-03):
我是做机柜的需要联系QQ565863642

网友K(2006-11-23):
把显示器砸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经验判断:高压变底,彻底不亮可能是高压包已损坏.
是行输出部分故障或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M:
显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内部发生局部击穿所致.更换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N:
有几个可能:
1、显像管老化,建议更换显像管或更换成TFT;
2、可能电路行输出问题,去修电视机的地方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