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自制一个驱动器,步进电机在上电保持期间有刺耳的噪音,运行时噪音也很大.
请教,这个噪音是怎么产生的?
我觉得在上电保持期间,电机并没有转动,应该不是振荡的问题吧?晕!!

网友A(2005-08-31):
振荡的问题

网友B:
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多啊,技术很成熟,细分精度高,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也便宜,看看吧:www.zctq.com,详情敬请来电:010-51657812-806,谢谢!

网友C:
你的驱动器上有没有静态电流设置?这是静态电流太大,可以调小一点,另外运行时的噪音,跟电流和电压都有关系,如果不影响负载的情况下可以把电流电压都相对调小一点。

网友D:
斩波频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