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请问各位高人:
      给OB,FC,FB解密的编程思路是什么?或者说SIEMENS 对块加密采用了怎样的
方式和算法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告诉你吧
    在项目程序下有一文件,用DEBUG或其他16进制编译器打开他,可以看到相应功能块的名称
之后有一数据为33H表示没有锁,30H表示有锁.

网友B:
你可以在OB FB或者FC块中 在左上角的下拉菜单中有一项 叫 生成源文件 的选项,选它,然后去源文件的文件夹中去找到生成的文件,进入,在版本号的后面加上一句:know_how_protect    保存后 你的 OB FB或者FC块就被加上锁了  要是不想让别人打开就把源文件删了  不过那样你也打不开了  自己要保存好源文件。

网友C:
现在有好多软件可以解锁的,比如s7canopener,s7 unlock之类,或者按照二楼的说法,可以直接在DOS编译器中进行修改参数,也能实现的:)个人觉得现在这种加密可靠性不高。

楼主(2005-07-26):
二楼的兄台,谢谢您的支持,另请教到底是用DEBUG打开哪个文件啊?叫什么文件名啊
先谢谢了!!

网友D(2008-10-15):
那个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