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有一台6RA23 125A来控制一台37KW的直流电机,给定信号从4,5之间引入,使能信号从37,38引入,原来一直运转正常,现在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当给定信号为0(甚至将进线取下后),装置仍有11V的直流输出。请问可能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我记得曾经回答过一个网友类似的问题。那是6RA24。其实是一样的。6RA23也有类似的注意事项。端子1#与端子5#要短路,这样外部的信号与装置的参考点M共地,注意在装置这边的端子短路。

楼主:
已将1,5短接,仍然如此。给定信号为负值,调整参数P30至9%,仍然如此。???

楼主(2005-07-26):
  对不起,最后一句少写了一个“不”。
  既然调P30时,P05有反应,为什么输出又没有改变呢?

网友A:
楼上说得没有看明白。调节P30,P05可以在89-91变化吗?如果可以,说明调节是起作用的。触发角为90度,就是中点(对于四象限系统)。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针对6RA23/28而言,要想给定信号调零,最好在装置外部加偏执电路。如果是6RA70就省事了。所有的端子(模拟量)输入和输出都设置了调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