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一个二极400v的空开,我把它用在220v的电机上,可不可以?还有,照明用的空开用在电动机保护上可不可以?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你这种用法吧。大用小了不一定动作,小用大了可能动作频繁。不然还规定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干什么呢?

网友B:
楼上的理解不正确。我们国家三相低压供电电压为380V,因此低压空开的耐压值一般为400V,空开作为控制电器,它是通过控制设定电流,而不是电压或功率来达到控制目的的。标明耐压值,只是提醒使用者不要超出电压范围使用,否则会导致绝缘击穿。
电动机保护用空开,最好选用专用型的,但在一些保护要求不严的小型电机上也可以使用。

网友C:
可以用,但要考虑电流的匹配。照明用空开与动力用空开的动作曲线不同,动力用空开的动作曲线能避开电机的起动电流,实现更精确的保护。一般来说不能代用。

网友D:
同样三楼的说法。

网友E:
三楼分析很透,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但要考虑电流的匹配。照明用空开与动力用空开的动作曲线不同,动力用空开的动作曲线能避开电机的起动电流,实现更精确的保护。一般来说不能代用。
不能代用的,我的一个客户因为用错了,而导致设备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