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PLC控制水塔水位自动运行电路系统的编程

网友A:
条件没有怎么编啊?

网友B(2006-04-30):
水位低了就开泵  水位高了就关泵   两个开关量输入  一个开关量输出  连个模拟量都没有
所有的入门教材上都有

网友C:
多看"电工300例"一书

网友D:
西门子 STEP 7-MicroWIN 32 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