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的读取问题,请大家看一下有何问题。

楼主(2005-06-20):
8路模拟信号的数据读取,在触摸屏中控制状态开关。
电压是模拟量,0-4v 在控制开关时,我用的是 〉0 比较。
外加电压输入到 QIW752.0开始
最后用protool组态 从 QIW752.1 读取 bool量
以下列出一路输入和比较控制开关量的梯形图,请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太大了,qiw是什么东西?是西门子新增加的指令?
应该这样搞,根据模拟量表格,得到0~4对应的量是多少,比如0~10v为0~27648 那么0~4 应该0~11059
然后piw n(n为端口号)读入模拟量,然后作比较,比较后使能输出到q100.0,最后用protool来读取q100.0就可以了

网友B:
752?4个机架?用常开常闭触点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