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请教各位:
   用一台PC通过232口与一台s7-200PLC通信,同时该PC通过DP总线与另外的s7-200PLC通信。我想实现在PC机上执行一个命令后,同时把命令传送给232口连接的PLC,同时通过DP总线传给其他PLC。
   请问wincc支持这样的方式吗?MCGS可以吗?

网友A:
这和wincc还有mcgs没有关系,S7-200之间的通讯有自己的指令的。

楼主:
PLC之间我不要求通信

网友B:
设置好相应的通讯协议,那么wincc就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