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一个变频柜上,电压只有350V。现在想把电压恒定要380 请问前面加什么好,电容柜?稳压器,调压器???

楼主:
变频器有75KW 那样的调压器,岂不是很大,

网友A:
花大把的银子把电压350调整到380,好象没什么意义。380V的电器在350V时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B:
调压器加稳压器

网友C:
调压器不行

网友D(2005-07-20):
你的变频器V/F参数设定的对吗?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一般可以调到400V的。

网友E:
一般变频柜它的工作电压范围都允许正负百分之十.都能正常的.你用不着担心的.电压低问题不该很大.如果是电压高那就容易损坏设备.如因电压低有可能发现变频柜比正常电压时温升为高点.原理同高低压输电一样.如不超过电源的正负百分之十你不用加装任何设备的.尽供参考.

网友F:
不用加什么的~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G:
在变频器上设电压

网友H:
看看你这路线的功率因数 .低的话,加电容补偿.再说350V.变频可以凑着用.我用的变频电柜一直在350V与360V之间

网友I:
不用加。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J:
350V也行,不用另加电器。

网友K:
我们这里电压往往很高,经常三相电压在420v左右,因为靠近大型发电站,按正5%负10%的配电要求,350v基本还是可以的。

网友L(2005-08-26):
应该能工作吧!压差<10%嘛

网友M:
主要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行就算啦!不行就加稳压装置,75KW也不算什么大,主要是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倒是真的。

网友N:
为什么电压只有350V,找找原因,这是解决的根本方法

网友O:
根本不需要变压,直接接上就可以用.

网友P: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变输出电压的吧,输入只差了30伏,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