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我们学校有好几个机械加工的地方.但我想步进电机的传动机械应该是相当精密的,而那几个地都是用大车床,洗床等进行加工的,所以我估计他们加工不了.那么应该去哪里加工比较好呢?
顺便说一句,我是成都的.

网友A:
丝杠啊,皮带啊,齿轮都可以传动

网友B:
大机械不代表它的精度低,你可以画好零件图,标明精度然后再直接问厂家能不能加工!

网友C:
最好用滚珠丝扛,以保证传动的精度.

楼主:
滚珠丝扛是将转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吧.我所需要最终运动方式还是转动